BGA返修台选择指南

楼主(2022-10-12):
BGA的意思就是用BGA封装工艺封装的芯片。
BGA主要有四种基本类型:PBGA、CBGA、CCGA和TBGA,一般都是在封装体的底部连接着作为I/O引出端的焊球阵列。这些封装的焊球阵列典型的间距为1.0mm、1.27mm、1.5mm,焊球的铅锡组份常见的主要有63Sn/37Pb和90Pb/10Sn两种,焊球的直径由于目前没有这方面相应的标准而各个公司不尽相同。
从BGA的组装技术方面来看,BGA有着比QFP器件更优越的特点,其主要体现在BGA器件对于贴装精度的要求不太严格,理论上讲,在焊接回流过程中,即使焊球相对于焊盘的偏移量达50%之多,也会由于焊料的作用而使器件位置得以自动校正,这种情况经实验证明是相当明显的。

其次,BGA不再存在类似QFP之类器件的引脚变形问题,而且BGA还具有相对QFP等器件较良好的共面性,其引出端间距与QFP相比要大得多,可以明显减少因焊膏印刷缺陷导致焊点""的问题;另外,BGA还有良好的电性能和热特性,以及较高的互联密度。BGA的主要缺点在于焊点的检测和返修都比较困难,对焊点的可靠性要求比较严格,使得BGA器件在很多领域的应用中受到限制。
选择方法:
1、你经常维修的电路板的尺寸有多大
决定你买的bga返修台工作台面的尺寸,一般来讲,普通笔记本和电脑主板的尺寸,都小于420x400mm。选型时这是一个基本的指标。
2、经常焊接芯片的大小
芯片的最大和最小尺寸都要知道,一般供应商会配4个风嘴,最大和最小芯片的尺寸决定选配风嘴的尺寸。
3、电源功率大小
一般个体维修店的主电源导线都是2.5m2的,在选择bga返修台的功率最好不要大于4500W,否则,引入电源线是个麻烦。

网友:
    QFN、BGA都是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