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433的频段同时发会冲突掉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2):
两个433的频段同时发会冲突掉怎么解决?

网友:
可以使用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模块或者是用软件处理,如果不是俩个产品隔得很近和同时发射信号,一般不会产生干扰的现象

网友:
改变2个发射的极化波方向,加大二机的间隔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