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教信号上升时间和谐波幅度的问题?

楼主(2022-10-12):
1.为什么说信号上升时间越短(信号坡度越陡),高次谐波的幅度就越大?怎么理解的?
2.信号的上升时间为什么会定义为高电平的10%-90%,为什么不直接用低电平到高电平的时间呢?
3.对信号来说,上升时间越长,信号越不容易失真?

网友:
1.上升边越小说明高频分量越丰富,能量在高频部分集中从而高次谐波幅度越大。做FFT变换或使用网络分析仪可以很清楚显示出来。
2.对于基本门电路来说,开启脉冲一般定义为 0V~终值(N+,P-),所以10~90上升边(下降边)都是以终值来定义。

网友:
数据线或时钟线的门需要有足够的时间来正确的读取处于高电平状态或低电平状态的信号

网友:
3、信号上升时间越长  信号越容易失真,或者丢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