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路对N线进行电压采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2022-10-12):
一个PFC电路,分别在正负半周对输入电压LN进行采样。我的疑问是N线电压对地为什么有波形呢,正常情况下市电零线不是和地线等电位的吗?

网友:
对于PFC电路,一般从整流后的负重新建立电位,即整流后的“负极”当作“地”。因为这样的话,PFC电路上所有的电位相对于负极都是正的。
如果你认同我上边定义的“地”,那么问题就简单啦,单相PFC里L线和N线之间的电压是固定的,整流时它俩交替和“地”经过二极管导通。L跟“地”通时,N线上就会有正电压;N线和“地”通时,L线上就会有正电压。

网友:
是导线就会有电阻,只是电阻值大小不同,一旦存在电阻的情况下,导线电路中就会感应出交流电流,只是数量级不高,对于交流电的另电位导线一定会存有交流电流微电流存在,如果用波形测试仪测量,当然会检测出电流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