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ubemx中某段函数是在啥会儿调用

楼主(2022-10-12):
将stm32cubemx中void HAL_ADC_MspInit(ADC_HandleTypeDef* hadc)放置在board.c 的末尾,这段函数是在啥会儿调用?

网友:
开启ADC组件,会在板级初始化阶段调用

网友:
回调函数就是一个通过函数指针调用的函数。如果你把函数的地址传递给中间函数的形参,中间函数通过函数指针调用其所指向的函数时,我们就说这是回调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