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 下载时至少需要 哪些外围电路?

楼主(2022-10-12):
除了核心供电 IO口需要供电吗?还有下载时需要给cpld加时钟脉冲吗?FPGA呢?

网友:
FPGA和CPLD只是内部结构不同 功能和下载时的用法是相同的,下载时不需要加时钟脉冲,但工作时就需要了 ,你也可以通过CPLD内部的时钟进行分频,获得工作所需要的脉冲。需要一个电平转换电路和一个JTAG的下载端口电路

网友:
CPLD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是从PAL和GAL器件发展出来的器件,相对而言规模大,结构复杂,属于大规模集成电路范围。适合控制密集型数字型数字系统设计,其时延控制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