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中间有扇热焊盘的芯片PCB应该怎样覆铜?

楼主(2022-10-12):
遇到这种中间有扇热焊盘的芯片PCB应该怎样覆铜?中间的焊盘上能放过孔吗?

网友:
    就正常辅铜就可以,另外中间焊盘可以放过孔的

网友:
    可以打孔,top面正常铺铜,BOT面最好也铺一块调皮

网友:
    可以放过孔,过孔接BOTTOM层的GND.

网友:
    那就打一些Via,然后在bottom层上画同属性的solder,这样有助于散热

网友:
    可以铺铜,可以打孔

网友:
    可以打孔,top面正常铺铜,BOT面最好也铺一块调皮,并开窗设计

网友:
    可以,如果焊接时怕漏锡,PCB制作的时候可以树脂塞孔

网友:
    中间散热焊盘上打过孔,背面可以也加solder漏铜,via用树脂塞孔电镀填平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