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怎样通过放置合适的电容来优化电源平面

楼主(2022-10-12):
请教大神,有指导吗,,万分感谢        siwave怎样通过放置合适的电容来优化电源平面,降低压降

网友A:
你说的是PDN轨道塌陷吗?还是直流电源压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PDN轨道塌陷吗?还是直流电源压降呀

现在板子压降很大,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改善下压降,这个算是PDN轨道塌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子压降很大,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改善下压降,这个算是PDN轨道塌陷吗

    铜皮的路径的宽度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板子压降很大,不知道怎么操作可以改善下压降,这个算是PDN轨道塌陷吗

不是,这是直流压降,PDN的压降一般是PDN阻抗过大导致的。直流压降考虑的是直流电阻的影响,直流电阻跟铜的横截面积和长度有关,处理方式有加大铜面宽度和厚度以及减小铜走线长度。对于实际工程经验来说,DCDC靠近负载管脚放置,过孔anti-pad分割要注意瓶颈通流,过孔数量要均匀和足够,平面分割要考虑电流密度,尽量让平面通流更加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这是直流压降,PDN的压降一般是PDN阻抗过大导致的。直流压降考虑的是直流电阻的影响,直流电阻跟铜 ...

    您那边可以做PDN仿真吗,我按网上sigrity流程一步步操作的,怎么出来的结果波形差很多,感觉一点都不对,是怎么回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