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LPC2106.INC 的问题!

楼主(2022-10-13):
有关 LPC2106.INC 的问题。
我无法在 project 引用 lpc2106.inc 文件,只能引用 lpc2106.h文件,这是什么原因?而且当我的主程序,用汇编编写时,不能引用 lpc2106.h,用lpc2106.inc 则无法加入 project,请问汇编器应如何设置?

网友:
不用加 2106.inc。只要该文件,在你的工程文件夹中,就可以直接在汇编程序的开始处加6 "include 2106.inc".

网友:
要注意:该文件是汇编文件定义的头文件,定义内部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