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中,达林顿管Q4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10-13):
电路中,VIN是电源输入(24V或48V),VSYS是给系统供电。请问达林顿管Q4的作用是什么,是否可以省掉?

网友:
大概率就是一个软起动吧!

网友:
二极管D8,可能画错了。估计是稳压二极管。最好将他的型号参数标注上来,更有利于分析。

网友:
从这个数据来看,D8不是稳压管了。但是,如果Q4的输出VSYS要求是一个稳定的电压,那就说明D8坏了。反之,VSYS没有要求,那么,这部分电路就多此一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