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625 GPS传导CNR低

楼主(2022-10-13):
GPS传导CNR值只有37,有没有调试过GPS的高手指导一下!GPS-LNA与MT6625直接连接的,中间未留匹配。LNA采用MXDLN16G,卓胜微。SAW采用的是SAFEB1G57KE0F00,MURATA三工器采用TP2012-A1255DA,ACX三工器到天线端贴0R三工器到SAW用18pFSAW到LNA只有串联一个9.1nH。

网友:
LNA后端匹配为什么不留?还有LNA后端离芯片距离短的话,应该问题不大,距离长的话,推荐加个一级滤波器(矩形系数好一点的),另外匹配也留一下。

网友:
可能是屏亮有干扰,估计是要改板再验证一次了!看这个应该是MTK6735平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