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系列,RTC闹钟如何设置成每天固定时间起作用?

楼主(2022-10-13):
目前配置的只能是当天的闹钟,如何做到每天在设置的那个时间点进闹钟呢?哪位大佬帮忙解答下。GD32跟STM32不太一样,没法参照。
以下是我做的闹钟代码,该如何修改成每天的闹钟。用的是库函数提供的寄存器操作方法。
void rtc_pre_config(void)
{
    /* enable access to RTC registers in backup domain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PMU);
    pmu_backup_write_enable();

#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IRC32K)
    rcu_osci_on(RCU_IRC32K);
    while(ERROR == rcu_osci_stab_wait(RCU_IRC32K));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IRC32K);
    prescaler_a = 0x63;  //ck_apre频率 = RTC_CLOCK/(prescaler_a+1) = 32000/(99+1)=320HZ
    prescaler_s = 0x13F;  //ck_spre频率 = ck_apre/(prescaler_s+1) = 320/(319+1)=1HZ
#elif defined (RTC_CLOCK_SOURCE_LXTAL)
    rcu_osci_on(RCU_LXTAL);
    rcu_osci_stab_wait(RCU_LXTAL);
    rcu_rtc_clock_config(RCU_RTCSRC_LXTAL);
    prescaler_s = 0xFF;
    prescaler_a = 0x7F;
    #else
    #error RTC clock source should be defined
#endif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RTC);
    rtc_register_sync_wait();
}

void rtc_setup(uint8_t *rtc_buf)
{
    /* setup RTC time value */
    uint32_t tmp_hh = 0xFF;
    uint32_t tmp_mm = 0xFF;
    uint32_t tmp_ss = 0xFF;
    uint8_t year_data = 0;
    uint8_t date_data = 0;
    uint8_t alARM_date_data = 0;

    rtc_initpara.factor_asyn = prescaler_a;
    rtc_initpara.factor_syn = prescaler_s;
    year_data = HEXtoBCD(rtc_buf[6]);
    rtc_initpara.year = year_data;

    switch(rtc_buf[7])

        case 0x01:
            rtc_initpara.month = RTC_JAN;
            break;
        case 0x02:
            rtc_initpara.month = RTC_FEB;
            break;
        case 0x03:
            rtc_initpara.month = RTC_MAR;
            break;
        case 0x04:
            rtc_initpara.month = RTC_APR;
            break;
        case 0x05:
            rtc_initpara.month = RTC_MAY;
            break;
        case 0x06:
            rtc_initpara.month = RTC_JUN;
            break;
        case 0x07:
            rtc_initpara.month = RTC_JUL;
            break;
        case 0x08:
            rtc_initpara.month = RTC_AUG;
            break;
        case 0x09:
            rtc_initpara.month = RTC_SEP;
            break;
        case 0x0A:
            rtc_initpara.month = RTC_OCT;
            break;
        case 0x0B:
            rtc_initpara.month = RTC_NOV;
            break;
        case 0x0C:
            rtc_initpara.month = RTC_DEC;
            break;
        default:
            break;
    }
    date_data = HEXtoBCD(rtc_buf[8]);
    rtc_initpara.date = date_data;
    switch(rtc_buf[9])

        case 0x01: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MONDAY;
            break;
        case 0x02: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TUESDAY;
            break;
        case 0x03: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WEDSDAY;
            break;
        case 0x04: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THURSDAY;
            break;
        case 0x05: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FRIDAY;
            break;
        case 0x06: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SATURDAY;
            break;
        case 0x07:
            rtc_initpara.day_of_week = RTC_SUNDAY;
            break;
        default:
            break;

    if(rtc_buf[10] == 0x00)

        rtc_initpara.display_format = RTC_12HOUR;
    }
    else if(rtc_buf[10] == 0x01)
    {
        rtc_initpara.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
    if(rtc_buf[11] == 0x00)
    {
        rtc_initpara.am_pm = RTC_AM;
    }
    else if(rtc_buf[11] == 0x01)
    {
        rtc_initpara.am_pm = RTC_PM;

    /* 输入当前时间 */
    while(tmp_hh == 0xFF)

        if(rtc_initpara.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2], 23);

        else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2], 12);
        }
        rtc_initpara.hour = tmp_hh;

    while(tmp_mm == 0xFF)

        tmp_mm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3], 59);
        rtc_initpara.minute = tmp_mm;

    while(tmp_ss == 0xFF)
    {
        tmp_ss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4], 59);
        rtc_initpara.second = tmp_ss;
    }

    /* RTC current time configuration */
    if(ERROR == rtc_init(&rtc_initpara))

        printf("\r\n** RTC time configuration failed! **\r\n");
    }
    else
    {
        printf("\r\n** RTC time configuration success! **\r\n");

    /* setup RTC alarm */
    tmp_hh = 0xFF;
    tmp_mm = 0xFF;
    tmp_ss = 0xFF;

    rtc_alarm_disable(RTC_ALARM0);
    rtc_alarm.alarm_mask = RTC_ALARM_DATE_MASK|RTC_ALARM_HOUR_MASK|RTC_ALARM_MINUTE_MASK;
    rtc_alarm.weekday_or_date = RTC_ALARM_DATE_SELECTED;
    alarm_date_data = HEXtoBCD(rtc_buf[15]);
    rtc_alarm.alarm_day = alarm_date_data;
    if(rtc_buf[16] == 0x00)

        rtc_alarm.am_pm = RTC_AM;
    }
    else if(rtc_buf[16] == 0x01)
    {
        rtc_alarm.am_pm = RTC_PM;

    /* RTC alarm input */
    while(tmp_hh == 0xFF)
    {
        if(rtc_initpara.display_format == RTC_24HOUR)
        {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7], 23);

        else
        {
            tmp_hh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7], 12);

        rtc_alarm.alarm_hour = tmp_hh;
    }

    while(tmp_mm == 0xFF)
    {
        tmp_mm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8], 59);
        rtc_alarm.alarm_minute = tmp_mm;

    while(tmp_ss == 0xFF)

        tmp_ss = usart_input_threshold(rtc_buf[19], 59);
        rtc_alarm.alarm_second = tmp_ss;
    }

    rtc_flag_clear(RTC_STAT_ALRM0F);
    exti_flag_clear(EXTI_17);

    /* RTC alarm configuration */
    rtc_alarm_config(RTC_ALARM0, &rtc_alarm);
    nvic_irq_enable(RTC_Alarm_IRQn, 3, 0);
    rtc_alarm_enable(RTC_ALARM0);

    /* RTC alarm interrupt configuration */
    exti_init(EXTI_17,EXTI_INTERRUPT, EXTI_TRIG_RISING);
    rtc_interrupt_enable(RTC_INT_ALARM0);
}

uint8_t usart_input_threshold(uint8_t buffer, uint32_t value)
{
    uint32_t index = 0;
    uint32_t bcd_data = 0;

    bcd_data = HEXtoBCD(buffer);
    index = (bcd_data & 0x0F) + ((bcd_data >> 4) * 10);
    if (index > value)

        printf("\r\n please input a valid number between 0 and %d \r\n", value);
        return 0xFF;
    }
    return bcd_data;
}

unsigned int HEXtoBCD(unsigned char hex_data)

    unsigned int bcd_data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

    temp = hex_data % 100;
    bcd_data = ((unsigned int)hex_data) / 100 << 8;
    bcd_data = bcd_data | ((temp / 10) << 4);
    bcd_data = bcd_data | (temp % 10);
    return bcd_data;

void RTC_Alarm_IRQHandler(void)
{
    BaseType_t xHigherPriorityTaskWoken = pdFALSE;

    if(RESET != rtc_flag_get(RTC_STAT_ALRM0F))
    {
        rtc_flag_clear(RTC_STAT_ALRM0F);
        exti_flag_clear(EXTI_17);
        rtc_alarm_disable(RTC_ALARM0);
        led_toggle(LED1);
    }
}

网友:
rtc_flag_clear(RTC_STAT_ALRM0F);

注意这句算法;
保证:1.  每次叫醒后,本标志被清零;
         2.  新一天的开始,要重新置位。

网友:
如果每天都是同一个时间ALM,只要再置位;
如果换了时间,不仅要置位,还要更新ALM时间值。

网友:
用函数 rtc_current_time_get(&rtc_initpara);可以获取当前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