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22-10-13):
如题,请问各位大佬。
STC单片机8位的单片机在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如何发送超过8位位宽的数据,串口数据位设置的8位,是不是最大只能发255?想要发送1000怎么发?如果以字符形式发送可以发很大,但是字符形式怎么存储变量?我现在想要把收到的数据,通过串口发送到上位机,收到的数据是超过8位的,求解决!

网友:
串口数据是8位,但是你有100位的数据也是可以发送的,通过通信协议,自己定义下一个8位数据里存放100位中的哪几位,就行了!

网友:
将你要发送的变量,放在char 的buff里面发送,最后将读出来的buff在转换成你想要的变量。

网友:
将数据分拆成多个字节,多次发送;
如16位,拆成2个字节:高8位在前、低8位在后进行发送;
由于发送顺序是软件调控的,当然可以反过来也可以:低8位在前。

网友:
发多少数据都可以,发完一个数,接着发别的数就可以,没有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