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波发射电路的激励波形问题?

楼主(2022-10-13):
如图为设计的声波发射电路,理想是:产生20kHz 3000V左右的双极性脉冲激励源,但是激励波形始终不对,恳请各大佬帮我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如图所示,蓝色为PWM1 3.3V脉冲信号,高压电源目前给的不大,黄色为变压器次级波形,实验时变压器接在声波探头上,可得到的波形不对。
恳请各位大佬帮看看,感谢~!!!

网友:
这样的电路不可能正常的,需要上下用不同极性的MOS,P型N型,对着组合输出,注意栅极对地泄压电阻值需要适当调整至最佳.

网友:
能否调整一下控制顺序。将Q1 Q4为一组,用一个芯片控制,Q2 Q3用境外的芯片控制。

网友:
电路上好像没有问题。你先将变压器替换成一个大的负载(几十K到几百K),用示波器看一下,负载两端的波形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再加变压器,如果不正常,这个驱动电路就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