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 fpga 中使用powerpc、ram这些资源?

楼主(2022-10-13):
作为一个 EPLD 的初学者,目前看到 xilinx 的 Virtex-II 中嵌入大量的资源如:powerpc、ram等,究竟如何在 FPGA 中使用这些资源?

网友:
Xilinx Virtex-II 中嵌入的资源非常丰富,如 BlockRAM、Digital Clock Manager、On-chiptermination 等等。
ISE 4.2i 软件完全支持这些资源。可以举出单元库中相应基本数据的实例。Xilinx Core Generator 中也还支持 BlockRAM 等特性。至于 PowerPC 和 MGT 设计,可以使用Virtex-II Pro 开发者套件。

网友:
没学数电的先学数电。然后你可以选择verilog或者VHDL。
有C语言基础的,建议选择VHDL。因为verilog太像C了,很容易混淆,最后你会发现,你花了大量时间去区分这两种语言,而不是在学习如何使用它。当然,你思维能转得过来,也可以选verilog,毕竟在国内verilog用得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