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信号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楼主(2022-10-13):
高频信号布线时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阻抗连续

同意二楼

网友:
还得注意阻抗匹配

网友:
信号线的阻抗匹配,这个要做好了!

网友:
与其他信号线的空间隔离。

网友:
对于数字高频信号,差分线效果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