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时总是提示我!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

楼主(2022-10-13):
入口点是什么意思?我在使用 LPC2106 上移植 UCOS-II、每次 MAKE 时总是提示我!Image does not have an entry point,可是我是把光盘的 vetctors.s 复制过来的,而且仔细看了看,已经声明了 ENTERY,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个需要在 ADS 中设置入口。肯定就好了!

网友:
实时系统的计算
1.必须产生正确的结果,称为逻辑或功能正确。
2.必须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称为时间正确。
ucos-ii的任务有两种:用户任务和系统任务:
用户任务:由应用程序设计者编写的任务,且是为了解决应用问题而编写的。

系统任务:为应用程序提供某种服务或为系统本身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