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压输出5V,为什么还要接一个运放输出?

楼主(2022-10-13):
如图所示,已经得到了想到的5V电压,为什么还需要接一个运放做OUTPUT?是为了隔离?若是隔离了两路输出,可以分别做AVCC和DVCC输出吗?新人提问,感谢指点!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压跟随器!

网友:
画错了,P2 IN的2(s)连到 P2U3的1脚。

网友:
你画的图就有问题,照你画的那个运放直接就等于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