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和STM32串口通信(USB有线连接)STM32串口停止工作

楼主(2022-10-13):
最近弄一个labview上位机解析程序,通过串口接收STM32单片机发送的数据,但是把LabVIEW打开,串口USB插上后STM32串口就停止工作了,用串口助手接收STM32发送的数据都很正常,为什么打开LabVIEW 一下就停止工作了。再就是我用了两个无线模块上位机一个下位机一个,用无线模块发送数据好用,为什么有线的下位机会停机呢?
问题总结:
1. LabVIEW和STM32通过有限的串口通信会导致下位机串口停止工作;
2. 为什么接两个无线模块是好用的,串口助手(有线无线都好用),LabVIEW有线的不好用,是LabVIEW 初始化问题吗?
求各位大神帮忙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哈!

网友:
在排除下位机程序没问题的情况下,检查LabVIEW上位机程序,一般是设置问题,麻烦检查一下VISA参数设置。

网友:
我曾经出现了:32串口发送信息的时候,LABVIEW确实可以接收到信息,LABVIEW给另一个串口调试助手发消息的时候,是可以收到的。但是给STM32发送却无法发送。
最后发现是:32接收数据是以/r/n为标志截尾的,一般初学者写labview的串口发送缓存区是不加这些的,因此,这样加入回车和换行符,即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