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运放电路加偏置电压的问题?

楼主(2022-10-13):
这是我搭建的一个双极性运放电路,增益设置100倍放大不变,输出是+-2.5v。
现在希望增加一个2.5V的上拉电压,将其变成单极性输出,也就是0-5V 通过模拟,发现在负电源和R1之间增加一个100KΩ的电阻可以实现。但在实际测试中,却出现了严重的削波,零点以上的电压,基本全部没有,刚开始以为是输出超过了电源极限,但是当输出降到-1~1v削波依然存在!

网友:
这样做不妥。建议:使用单电源,用电阻分压,取中间点,将跟随器放大输出到”信号的地“。

网友:
那直接用电阻分压取中间点,与信号地连接。电阻的电流要大于信号电流的10倍以上。

网友:
运放的电源,改为单电源。VEE -5V,改为地。

网友:
上升的幅度,超过了电源的最大幅值,导致的削波,可能是你计算错误导致的。

网友:
选用轨到轨的运放,不然正端容易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