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新手请教为DC/DC电源EMC问题

楼主(2022-10-13):
我是新手,头一次为DC/DC电源模块设计滤波器,需要通过传导测试CLASS B,辐射也是class B上次做了第一次EMC测试,结果基本全范围超标,模块输入电压是110VDC,输出12V,最大电流6A,图片是传导和辐射的测试结果,电源是不带外壳的。我原理图也发上来,请教各位大神帮忙问题出在哪?

传导

辐射

网友:
    不是实际的原理图无法提供具体帮助。
    你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分析和定位。CE确认做的是110VDC端还是12VDC端。
1,CE问题,电源的输入需要有PAI滤波电路,根据开关频率做计算。
2,RE问题要看你的产品有什么接口怎么接出去的,重点处理12V这边的,也可以通过PAI滤波。

网友:
    原理图好像不正确,既然是滤波器,没有电容,也没用电感、磁珠等EMI元件,不知道设计者的想法?

网友:
    EMC解决一站式方案,线上沟通,微信: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