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plusII 软件设计后,用 Delay Matrix 查看延迟时间

楼主(2022-10-13):
用 MaxplusII 软件设计完后,用 Delay Matrix 查看延迟时间。
由于内部触发器的时钟信号用了一个输出引脚的信号,譬如将一引脚 ClkOut 定义为 Buffer,Clkout 是一时钟信号,然后反馈到内部逻辑,内部逻辑用此信号作为时钟信号,但用 Delay Matrix,却查看不到一些信号相应于ClkOut的延迟,因为ClkOut是一Output引脚,在Delay Matrix source 一栏中没有 ClkOut 信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种做法在逻辑设计中称为 GATE CLOCK,所谓 GATE CLOCK 就是将设计中的组合逻辑结果,拿来做时钟信号, 这是一种异步逻辑设计。现在都推荐使用同步逻辑设计方法。可以将该信号(CLKOUT)拿来作使能信号,即ENABLE 信号,而时钟信号还是采用原来的统一时钟,使设计用尽量少的同步时钟,这样一来就还是用 DELAY MATRIX 来分析原有的时钟。

网友:
现在Altera已经停止开发MaxplusII,转向QuartusII软件平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