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板子的电气性能?

楼主(2022-10-13):
在布板时,如果线密,过孔就可能要多,就会影响板子的电气性能,请问怎样提高板子的电气性能?

网友:
对于低频信号,过孔不要紧;
高频信号尽量减少过孔。如果线多可以考虑多层板。

网友:
PCB的板材也会影响电气特性。
PCB基板材料在高温下,不但产生软化、变形、熔融等现象,同时还表现在机械、电气特性的急剧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