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稳压管的问题想问。

楼主(2022-10-13):
 如上面的PMOS防反接电路,稳压管D1 的值为12V,那这样是为了把后端的电压稳定在12V左右,如果说当前端输入电压为12.1V时,那这个时候D1上的电压为12V,而 R1上的电压为0.1V,

    那这样的话 流过的电流非常小,这个时候可能达不到二极管稳压的12V电压,可能会比12V低一点,那如果说  前端输入的是9V, 呢  这个时候它小于稳压管的12V稳压值,那这个MOS管的输出端输出的是多少V呢?我分析就是最开始是9V-0.7=8.3v,然后当MOS官完全导通之后就变成了9V减去DS间电压了,跟稳压管就没有关系了,这样分析正确吗?

网友:
    齐纳二极管。利用PN结反向击穿状态,电流可以很大的范围内变化,而电压基本不变,起稳压作用的二极管。

网友:
    小电压,压降小
大电压,会被钳位,电路没毛病

网友:
    这不是稳压,是个限压,保护Q1的。低了没关系,高了限制最高12V,这是MOS管的要求。

网友:
    电路作用是限制大于12V的电压(低了可以直通),同时可以防止反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