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通信网与计算机网络的关系?

楼主(2022-10-13):
    数据通信网与计算机网络的关系?

网友:
    数据通信网是一种“纯数据”载体网络。是计算机通信网或计算机网络的基础通信设施的代名词。
    例如:以太网,公用数据网,ISDN,ATM网等,都可以称为数据通信网。

网友:
    通信网指的是传送网,就是在光纤等介质上传送不同的信号。只涉及到物理层和数据链路层。

网友:
    数字通信网的学名叫ISDN是计算机网络的一种
    我们的电话线路也可以组成计算机网络那个叫(PSTN)
    计算机网络的具体类型(从技术角度分)包括ATM(异步传输模式),帧中继(frame relay)。。。。
    还要说的是,我们的闭路电视网也可以改造成计算机网络,那个叫做什么我忘了。

网友:
    数据通信是依照一定的通信协议,利用数据传输技术在两个终端之间传递数据信息的一种通信方式和通信业务。它可实现计算机和计算机、计算机和终端以及终端与终端之间的数据信息传递。是继电报、电话业务之后的第三种最大的通信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