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等效介电常数和相对介电常数

楼主(2022-10-13):
    求大神指教,看过很多论文,里面写的等效磁导率,但是坐标写的relative Permeability,就是说等效和相对都是一个意思呗?包括等效介电常数也是相对介电常数?一脸懵逼。还有归一化阻抗的公式,也有人说是等效阻抗公式,不懂了我

网友:
    等效和相对的意思不同。
    相对磁导率是用真空磁导率归一化了,是无量纲量。
等效磁导率是微观结构的宏观统计等效,是有量纲的量。

网友:
    等效和相对不是一个意思哦。
我的认知中 就以介电常数为例 相对介电常数一般用relative permittivity  等效介电常数(有效介电常数)一般用 effective permittivity
相对介电常数 是一个相对量嘛  需要有一个参考基准  默认就是空气嘛  是一个无量纲的值
    有效介电常数  一般用在非单一材料结构中 比如 Microstrip line , metamaterial structure, etc。

网友:
    相对介电常数:FR4等板材相对于空气的介电常数是4.2
    等效介电常数:开窗的微带线,上面是空气1,下面是fr4 4.2,那它的等效介电常数差不多就只有3.几,相对于内层上下都是4.2的走线,信号速度快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