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变压器温升

楼主(2022-10-13):
    全桥大电流变压器,原边实效电流30ARMs,  考虑采用t0.25mm*W20mm的铜板设计,从铜板引出到针脚的电线根据30Arms电流计算的话需要4根1.25UEW的电线,由于焊锡高度的问题,只能采用4根0.8UEW的电线,这样的话温升会有影响吗?

网友:
    ;P;P;P;P;P

网友:
    不可以采用焊锡方式作为引线,需要采用电阻焊效果更佳,还可以避免焊锡后度凸出面.

网友:
    采用电阻焊除了避免焊锡后度凸出还有什么好处吗,我们一直用烙铁焊的,我现在困扰的是选用太大线径,焊到针脚上的引线会高出骨架支点,影响客户基板组装,选用细的电线又会影响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