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类音频放大器 CS86552 特点及应用

楼主(2022-10-13):
CS86552E是一款带扩频功能,2x20W D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先进的EMI抑制技术使得在输出端口采用廉价的磁珠滤波器就可以满足EMC要求。CS86552E音频功率放大器是为需要输出高质量音频功率的系统设计的,它采用表面贴装技术,只需少量的外围器件,便使系统具备高质量的音频输出功率。
CS86552E内置了过流保护,短路保护和过热保护,有效的保护芯片在异常的工作条件下不被损坏。CS86552E可以驱动低至4Ω负载的扬声器,最高可提供2X20W的连续功率;CS86552E具有高达90%的效率,使得在播放音乐的时候不需要额外的散热器。
CS86552E提供纤小的EQA16封装形式供客户选择,可以为客户节省可观的PCB面积,其额定的工作温度范围为-40℃至85℃。

描述
输出功率
PO at 10% THD+N VDD=6V@RL=4Ω 2X4W
PO at 10% THD+N VDD=10V@RL=4Ω 2X12W
PO at 10% THD+N VDD=16V@RL=8Ω 2X15W
PO at 10% THD+N VDD=18V@RL=8Ω 2X20W
PO at 2% THD+N VDD=20V@RL=8Ω 2X20W
较大的电源电压范围5V~23V
效率高达90%,无需散热片
固定40倍增益,集成16K输入电阻,640K反馈电阻
扩频功能
功率限制功能
免滤波功能
输出管脚方便布线布局
良好短路保护和具备自动恢复功能的温度保护
良好的失真和防噗声功能
差分输入

应用
LCD电视
家庭应响系统

可提供样品测试,FAE技术支持,样品申请欢迎留言或私信

网友:
把来自音源或前级放大器的弱信号放大,推动音箱放声。输出功率,频率响应,失真度,信噪比,输出阻抗,阻尼系数都是比较重要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