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机中的声表面滤波器损坏开路后,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如何在电路板上判断它确...

楼主(2022-10-13):
    电视机中的声表面滤波器损坏开路后,会出现什么故障现象?如何在电路板上判断它确已损坏?

网友:
    内部开路。量电阻和电压无法判断,可用手触摸SAW输入端,图象没有变化,则为SAW内部开路。
    现象:无图象,有杂波,无伴音,有沙沙声,光栅亮度无变化。

网友:
    声表面损坏以后,没有图像,也没有伴音。
如果将其取下,在输入和输出端跨接一只1000P的瓷片电容,就可以出现图像,同时也证明它已损坏。

网友:
    声表滤波器是图像和声音的必经之路,它一坏,不是声像全无,就是声像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