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放置symbol问题

楼主(2022-10-13):
一个part有多个symbol时,如何设置,使得放置第一个symbol后鼠标自动抓取第二个symbol?比如BGA,后缀-a/_b/_c?...放置A部分后,鼠标自动抓取B部分,这样依次可以摆放所有的symbol?

网友A:
分别导入每一个到Part里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导入每一个到Part里面啊

已经导入到part里面了,现在说的是原理图调用的时候,要一个个点,记得之前是可以一个放完接第二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导入到part里面了,现在说的是原理图调用的时候,要一个个点,记得之前是可以一个放完接第二个的。

CL View里面要一个各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