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RS232串口的问题

楼主(2022-10-13):
调试板子上的串口的时候,代码在STM32开发板上跑起来是有信号的,开发板的RS232芯片是SP3232EEN,板子上的是SP3232EBC,简单对比了一下两种芯片应该是可以通用,但是板子上STM32的信号过了RS232之后就没有了,焊接测试了也没问题,请教一下大家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首先是测试手段有没有问题,  要检查
芯片供电有没有问题, 焊接有没有问题
接下来, 这几个电荷泵升压电容要特别关注, 可以测量电压, 或者看引脚开关波形是否正常.

网友:
这是硬件方面还是软件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
测芯片电源引脚电压、电荷泵引脚电压,先排除焊接和走线错误。232接口片的假货很多,这点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