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pcb怎么标注阻抗匹配线?

楼主(2022-10-13):
pcb怎么标注阻抗匹配线?

网友:
随着计算机以及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当今的数据大爆炸时代对数据传输和处理的要求越来越高,数据处理系统需要有更高的带宽和更快的信号传输速率。这对硬件系统设计中的信号完整性问题提出了较大挑战。

网友:
造成信号线的阻抗不连续,导致信号质量下降或信号串扰,影响信号完整性。尤其当对信号线调节的次数较多时,将对信号完整性产生十分大的影响,甚至可能造成整个pcb板设计的失败。

网友:
pcb板走线设计是硬件电路设计中的重要一环

网友:
设置不同于其他走线的走线宽度,比如:6.1mil,区别于6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