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辐射骚扰测试的问题,请帮忙提供提供思路,谢谢

楼主(2022-10-13):
    最近公司一款产品做EMC辐射骚扰测试,在特点频点发现是接手柄的线缆的辐射发射造成超过标准限制,因为把手柄加整个线缆去掉的时候就明显没有这几个频点的超标了。
那么问题来了,因为最近看了差模和共模的概念,有点迷糊,我的理解是:
    1:这个问题应该是线缆上面的共模辐射导致超标。不知道理解对不对?有没有可能是差模电流造成的?
2:如果整改,我的思路是,和这个手柄相连的所有的PCB布线在主板上要处理好,所有的线要就近参考相邻层的GND,且不能跨分割
3:还有一个疑问,就是要不要再进手柄线的connector处,每根信号线都加电容呢?或者加一些滤波?
    以上三个疑问有没有相似经验或者高手能够提供一点思路?感激不尽啊。谢谢

网友:
    这个说得不详细,要看是什么噪声超标,手柄这种一般是由于手柄和主机的GND回路不够造成

网友:
    44M 及其倍频超标,找下源,降低点,回路弄好些,应该很容易能通过

网友:
    源端:降低晶振的能量,如磁珠+RC滤波;另,看下晶振RF回流路径上是否存在较大地阻抗(裂缝、开槽、大面积过孔),回流在这个高阻抗上会形成共模电压,共模电压会驱动共模电流通过线缆发射出去

网友:
    不准确。线缆只是相当于这个辐射中的天线。共模干扰通过它辐射了出去。差模电流造成的辐射是环路过大造成的,和这个不是一个概念。措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