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C4427插件的和贴片封装有什么不同么?

楼主(2022-10-13):
设计的板子,用贴片封装的TC4427AEOA完全没有问题,但一用插件的TC4427AEPA就烧坏,开机马上就坏,还会将IGBT也弄坏。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对比数据手册,可能是你的引脚弄错了。

网友:
按道理说不应该呀。用表测量一下贴片封装的PCB板,看看是否那里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觉得可以直接替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