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_mainfcn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3):
    gui_maiNFCn出错怎么解决
Error in ==> gui_mainfcn at 75
        feval(varargin{:});
    Error in ==> practise at 44
    gui_mainfcn(gui_State, varargin{:});
??? Error while evaluating uicontrol Callback.
上面是MatlAB提示的详细信息,请大家帮忙解决一下啊

网友A:
    gui_mainfcn函数是不会出错的,看清楚错误在Error while evaluating uicontrol Callback.
    你控件的回叫函数中,要别人帮你就把控件的回叫函数代码发上来,要不别人就无法知道你错在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ui_mainfcn函数是不会出错的,看清楚错误在Error while evaluating uicontrol Callback.
你控件的回叫函 ...

不过我还有一个新问题,就是用一个函数对数据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得到两种曲线:1)多条曲线组成的曲线簇2)各个簇的中心曲线。我想用两个Axes把这两类分别显示出来。可是我用了axes(handles.axes1);axes(handles.axes2),只显示出来中心曲线,并且是在axes1中显示的,而且显示的axes1范围比设计的要大,请问怎么能把曲线显示在原有axes的范围内?并且分别显示在axe1和axe2中?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