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时好时坏

楼主(2022-10-13):
    目前在做一个项目,所有的模块单独测试都是通过的,前几天在程序中新加了一个case语句,导致最后综合产生的bit文件下到板子里以后,一个模块不能正确工作,但是后来在程序完全没有改动的情况下,又产生一个bit文件,下到板子里以后,这个模块就可以正常使用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这个模块的逻辑问题,还是时序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FPGA每一次的布局布线都是不一样的,我曾经也碰到你这种情况,你现在FPGA资源使用占的百分比是多少?我发现程序资源使用超过75%时就会出现不好使的情况,在逻辑中是否有大量的高字节深度的寄存器或者寄存器组,大的寄存器不利于综合布线,如果会区域约束固化逻辑位置更有利与你解决问题。

网友:
    硬件电路哪部分不看时序?你的意思没看懂!fpga异步设计只能低频……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时序约束不全或跨时钟域导致,建议分析一下未约束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