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D16画等长时 ,地址线已经都连接上了,但是显示长度都为0,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2-10-13):
用AD16画等长时 ,地址线已经都连接上了,但是显示长度都为0,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一般我等长时都看前面Signal length的长度,看后面的Routed length也可以呀?

网友:
学的时候一开始都用前面的。

网友:
从字面意思上是说是信号的长度和已经走完部分线的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