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2022-10-13):
    是这样的,我现在想做一个电源电路,想用5V适配器输出的电压通过升压到9V后找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输出8.4V给电机充电,并且这个电源管理芯片还要有检测电池电量的功能。我找到一块IP5306芯片,是一个充电宝的电源管理芯片,能满足检测电量,也可以DC/DC转换,但是它转换后的电压是3V。。。希望大牛们能给我推荐一块类似的电源管理芯片0 c7 j/ P8 S" s- e

网友:
    TI的BQ2057WTSTR,输出就是8.4V

网友:
    输出电压一般都是可调的吧  通过更改分压电阻的参数。。。

网友:
    用LT1073做DC-DC啊,5V升压到12V也没问题。它具有超高效率,且带电池检测哦。

网友:
    芯龙的XL6012升压芯片,可以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