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Thread Studio该如何查看代码执行时间?

楼主(2022-10-13):
想要查看代码执行时间,RTThread Studio下面应该如何操作?如何适应RTThread Studio查看某一段代码的执行时间?

网友:
可以查看一下,执行之前的systick值和执行之后的systick值。

网友:
rtthread中线程的执行时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线程的周期,一个是从开始到结束的时间。

网友:
RTOS是一个对实时性要求非常高的操作系统类型,所以采用抢占式方式进行线程调度,对于实时性有一个指标。线程A要求响应时间不超过10ms,那么10ms就是线程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