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可以设置与HFSS中一样的sheet吗?

楼主(2022-10-13):
    CST中可以设置与HFSS中一样的sheet吗?

网友:
    不可以设置没有厚度的贴片,CST分析时会自动忽略没有厚度的物体。
    我从HFSS里导入的模型都要改的。

网友:
    是不是金属越薄,需要划分的网格要求越细致呢

网友:
    可以设置0厚度,之前不可以,一般设置0.02-0.05左右就可以了,和零厚度一样,不影响仿真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