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滤波器和LC滤波器有哪些的区别?

楼主(2022-10-13):
EMC滤波器和LC滤波器有哪些的区别?

网友:
    EMC滤波器是针对测试特别设计的LC滤波器

网友:
    EMC是电磁兼容性的意思,它是指设备向外通过线路或空间辐射放出干扰的情形,所以EMC滤波器是指为了防止设备自身向外放出有害干扰而设置的专用滤波器。
    LC是指电感和电容,由电感和电容构成的滤波器就称为LC滤波器。

网友:
    LC是指电感和电容,由电感和电容构成的滤波器就称为LC滤波器。EMC滤波器基本上也就是通过LC电路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