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模拟信号线不用考虑阻抗设计?

楼主(2022-10-13):
1)我想问下为啥一般模拟信号不用考虑阻抗设计?如果考虑是多少为佳?
2)为啥模拟信号线走线越粗越好吗?其中有什么道理吗?是抗干扰的能力强吗?

网友:
模拟不是电压电流么 走电压电流肯定是线宽宽一点好了

网友:
因为越宽阻抗最小啊!但是又说道阻抗匹配的问题!不知道芯片内部输出阻抗是多大的?

网友:
阻抗匹配不是越小越好。 影响阻抗的有六个要素,线宽只是一种。

网友:
线越宽损耗越小。你再去了解下哪种情况才需要控阻抗

网友:
    模拟区域没有阻抗控制,基本上都需要加宽线宽来增加抗干扰能力,电流较大的要注意宽度的大小,一般我们设置为10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