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测一块非隔离电源的电压?

楼主(2022-10-13):
如何用单片机测一块非隔离电源板的电压
单片机是用PC供电,单片机内置的AD测量几块 非隔离电源板上的5V以内的电压,如何测才可以保平安

网友:
共模测量        电路简单,成本低,寿命长        存在累计误差,精度逐渐降低
继电器        测量方便        速度慢,寿命短
光控MOS        速度快,寿命长        成本高,体积大
运放+MOS        成本低        采样精度受电阻影响大
V/F转换法        速度慢,小信号范围内精度低
浮动地测量法                电路复杂,精度低,易受干扰
线性电路法        原理简单        精度低,体积大,成本高

网友:
220V非隔离稳压到5V  这个是板子A
板子B,是单片机上位机,用ADC测量这个板子A的稳压后的电压

网友:
用个线性光耦吧,不隔离真的是不好的行为。

网友:
只能是加衰减了,串个几个m的电阻,应该不会影响电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