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MCU端口输出的电压是5V,可是连接MCU工作芯片电压是3V,请问要怎么解决?

楼主(2022-10-13):
mcu端口输出的电压是5V,可是连接MCU工作芯片电压是3V,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
查下芯片的datasheet,有些3V的芯片,可以支持到5V电压的。
如果不支持,用两个电阻分压就可以了,MCU输出通过两个电阻接地,一个电阻上的分压设置为3V。
电阻大小根据3V芯片的内部结构和参数计算下就可以了。
电平转换芯片也可以实现。

网友:
用电平转换器在两者之间实现电压转换。例如NLX4014、NLSX301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