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这个差分方程组迭代程序如何列写呢?

楼主(2022-10-13):
    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列呢,其中G、C为4*4的已知矩阵,GL、P为4*1的已知矩阵,T(t-dt)为上一时刻的4*1的温度矩阵,现在想用这个矩阵方程组求t时刻的温度矩阵T(t),其中dt差分步长设定为1e-3, 表示为温度对时间的导数。我的主要程序如下:
T1(:,:,1)=77*ones(4,1);
for i=1:40
G*T1(:,:,i+1)==77*GL+P-(C*T1(:,:,i+1)-C*T1(:,:,i))/dt;
    end

    但运行结果是这样

网友:
    你这个方程化简一下,是个Ax=b的矩阵,这样就好算了,循环也简单

网友:
    在matlab中左边是一个变量,你的这个左边是一个表达式,所以报错

网友:
    话说你检查下你的方程吧,还是你的描述有问题?如果GL是4*4,P是4^1的,这个等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