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烧写问题。

楼主(2022-10-13):
我通过NIOS把程序下载到EPCS里面,步骤方法应该没错。下载完后也显示“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可重启后程序没跑起来,我重新把逻辑重新烧一遍后,nios程序不用烧也跑起来了。可重启又不行了,不知道问题在哪。

网友:
    先确定FPGA是否正常,通过JTAG口给FPGA烧写,看看程序能不能烧进去!如果芯片好的,电路也没问题用JTAG烧写时,不管PS方式还是AS方式都能烧得进去的!!

网友:
    使用jatg下载时需要usb供电。fpga和mcu都是芯片,你下载的程序运行在开发板上。jatg作为开发板上的一个模块,工作状态和芯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下载模式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