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变压器在开关电源的效果

楼主(2022-10-13):
平面变压器在开关电源的效果
平面变压器在开关电源的效果平面变压器是近几年才在国内热火起来的一种新型变压器。它的特点是器件的全体高度低,呈扁平形状,具有很多特殊的电气优点,运用软磁铁氧体功率材料做磁芯,是一款支撑未来电源进而改动人类用电用具的关键核心器件。今天小号就来带大家了解一下平面变压器在车载辅助电源中的效果。
平面变压器在开关电源的效果平面变压器有哪些技术特点?高度低、体积小、重量轻一般 高度均小于20mm,每100W约重15g、高功率密度比同类型的传统变压器高3~5,功率习惯规模大5W~ 25KW高电压量次级升压能够达到20KV以上、高电流量、每层绕组能够达到200A,高功率功率可达95%~99%。低漏感、初级电感的0.2%以下、低EMI辐射有用的磁芯屏蔽作业频率规模宽20KHz^ 2MHz,作业温度规模宽-40°c~130c热传导效果好。散热面积大组装性能好便于装置电流分配平等。金昊德电感厂商生产的平面变压器电流密度高有极好的温升特性设计。因为这些特性,所以它能在很小的封装体积内达到很高的电流密度,因为它的结构特点,完全满足高频电流的作业特性,所以适合在高频率的场合运用。低漏电感,使它能具有很快的开关时间,很低的穿插损耗,就能使它达到很高的功率。具有很高的耦合系数,所以它的功率高、损耗很小。功率密度很高有极好的温度耗散特性,所以能和有关点半导体器件和电感严密地封装在一起,完成的电流密度可做到30A /模块。

网友:
线性稳压器
所谓线性稳压器,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LDO,一般有这么两种特点:
    传输元件工作在线性区,它没有开关的跳变;
    仅限于降压转换,很少会看到升压的应用。

开关稳压器
    传输器件开关(场效应管),在每个周期完全接通和完全切断的状态;
    里面至少包括一个电能储能的元件,如:电感器或者电容器;
    多种拓扑(降压、升压、降压-升压等)

充电泵
    传输器件开关(如:场效应管、三极管),有些完全导通,而有些则工作在线性区;
    在电能转换或者储能的过程中,仅限使用了电容器,如一些倍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