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怎么做到最高级别的稳定性?

楼主(2022-10-13):
单片机供电的电压怎么做到最高级别的稳定性?比如3.3V,LDO输出后增加一些电容。一般是10uF+0.1uF,还有哪些办法可以提高供给单片机电源的稳定性?因为单片机要ADC采样(单片机内部基准做参考),而有些传感器也需要很精准很稳定的电压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出电压就很稳定!买一些电源模块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输出电压就很稳定!买一些电源模块也可以!

PCB板子尺寸有限  指甲盖那么大  一个电阻都挤不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