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C5146Q

楼主(2022-10-13):
    一、特点
•AEC-Q100 适用于汽车应用:
    –设备温度等级 1:-40°C 至+125°C 环境温度范围
    •功能安全能力
–可用于辅助功能安全系统设计的文件
    •多功能同步降压 DC/DC 控制器
–5.5 V 至 100 V 的宽输入电压范围
    –150°C 最高结温
–0.8 伏参考电压,反馈精度为±1%
–可调输出电压从 0.8 V 到 60 V
高 VIN/VOUT 比时为 40 纳秒吨(分钟)
-140 纳秒 tOFF(分钟)用于低压差
    –无损 RDS(开启)或分流电流传感
–针对 CISPR 25 5 级要求进行了优化
•开关频率从 100 kHz 到 1 MHz
–同步输入和同步输出功能
–可选二极管仿真或 FPWM
•用于标准 VTH MOSFET 的 7.5V 栅极驱动器
    –14 ns 自适应死区时间控制
–2.3-A 源和 3.5-A 接收能力
•坚固设计的固有保护功能
–可调输出电压软启动
–打嗝模式过电流保护
ZCC5146Q
–输入带有滞后的 UVLO
–VCC 和栅极驱动 UVLO 保护
    –精确启用输入和开漏 PGOOD 指示器,用于排序和控制
–带滞后的热关机保护
    •20 针 VQFN 封装,侧面可湿
    •使用 ZCC5146-Q1 和 WEBENCH®ower Designer 创建定制设计
    二、应用
    •大功率汽车 DC/DC 调节器
    •汽车电机驱动,ADAS
•HEV/EV 动力系统
•车身电子设备和照明
•信息娱乐和集群
    三、说明
    是一款 42 伏、超低智商的同步电机 buck DC/DC 控制器,用于大电流、单输出应用。控制器使用峰值电流模
式易于环路补偿的控制结构,瞬态响应快,负载和线路良好章程 可设置为交错模式具有精确均流的双相模式高
电流应用。它可以在 VIN 为的情况下运行低至 3.5 V,如果需要,工作循环接近 100%。 有两个独特的 EMI 降
低功能:
有源 EMI 滤波器与双随机扩频(DRSS)。有源 EMI 滤波器可感应任何噪声或直流输入母线上的纹波电压,并注入一种
    异相消除信号,用于降低** DRS 结合了低频三角波以及高频随机调制降低较低和较高频率的 EMI 分别是频带。这种
混合技术与多分辨率带宽(RBW)设置在行业标准 EMC 测试中指定

网友:
    Buck主要应用于低压大电流领域。
    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续流管的导通损耗问题。采用一般的二极管续流,其导通电阻较大,应用在大电流场合时,损耗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