铃木雅臣,晶体管设计下

楼主(2022-10-14):
    铃木雅臣,晶体管设计下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 铃木 323ҳ 51.1M 高清书签版.part1.rar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 铃木 323ҳ 51.1M 高清书签版.part2.rar

    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 铃木 323ҳ 51.1M 高清书签版.part3.rar

网友:
    大电流的三极管工作状态下频率特性要好一点,提高电源是为了让输出有更大的摆幅,CVE不管在什么工作状态下,都会有一定的压降,三极管也会有一个电大的输出电压,这个电压是不可能达到电源的电压的,为了让三极管输出又有比较好频率特性,摆幅要达到要求,而且还不失真,电源的电压就选大一点